BENQ JOYBOOK7OOO开机掉电

楼主(2009-03-24):
待机电压正常。。按开机键电流上0.22左右。。有时就上不去。上0.09左右。。断开CPU供电电感。电流可上0.22.不掉电。不断开CPU供电电感,开机用手摸着CPU供电芯片那块也可上电0.22左右。CPU无供电电压。。换了CPU供电芯片ISL6218..还是一样。。是啥问题

网友:
有点像板层内部的事,不稳定,不好修,

网友:
找一块同一种CPU换上试试,我怀疑CPU有问题

网友:
CPU换过了..准备给客户换板了...

网友:
查下是不是CPU座不良.如果是虚了.也有可以CPU有加电的.

网友:
CPU 供电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