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25 K8N NEO4 V2.0不显示

楼主(2009-03-24):
一开机就不断重启(测试卡上的"RST灯不断闪),闪了15次左右之后测试卡显示:2524,不报警!
如果拨掉PCIE显卡不插显卡..就会直接报警显卡.但是在不插PCIE显卡而插一张PCI显卡,就能正常开机运作!一开始以为是PCIE显卡坏了.经测试.显卡没有任何问题!还有另外一块同样型号主板也是这种情况.PCIE插槽并无问题!请高手解决!

网友:
都过了一天了.都没有人说一下吗?

网友(2009-10-27):
回复 网友A:

打一下主板PCIE的对地阻值,一般都是桥空焊造成的。
这个故障的帖子已经发过了,自己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