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打印机IP1180进纸故障(已解决)

楼主(2009-03-24):
本单位有台佳能打印机(IP1180),用了一年多,最近每次打印时都一次进多张纸,以为是打印纸有问题,换在别的佳能打印机上则进纸正常。请有相关维修经验的同行给点办法或建议!!

该打印机确实是搓纸器(进纸轮)末端塑料柱断掉才出现上述问题

 会员0元2022-11-22 12:30

网友:
清洁一下进纸通道

网友:
应该是分页器的问题。换个就好了。。一年多了最好连搓纸皮一起换掉。。

网友:
同意3楼的,但换之前做好清洁

网友:
是搓纸器 换了就没问题 通病啊

网友(2009-11-23):
同上,清洁下。

网友:
支持一下,我个人感觉要想使用好打印机,不出问题的情况下,应该多清洁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