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一下液晶显示器高压板上的以个贴片电容烧了 型号FB3 ...
我问一下液晶显示器高压板上的以个贴片电容烧了 型号FB305

楼主(2009-03-24):
我问一下液晶显示器高压板上的以个贴片电容烧了 型号FB305 症状是开机白屏一下就黑让后又白 就是没有信号输入是不是 那个屏线有问题还是那你贴边电容的问题 清华同方的 谢谢各位大哥指点一下兄弟我在线等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这个机器的故障 不好帮你,对于维修来说,有的电容可以去掉不用也行 有的电容确必须要有,这个要看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了,
你这高压板也不知道是什么方案的,也不知道这个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所以…………不好办

网友:
那怎么才能弄啊我 仙子把那个 是保险 用线直接连起来了可是之后就直接亮了一下就直接不亮了 头痛啊 帮帮我哦

网友:
拆一个换上去试哈

网友:
用FB代号的一般应该是保险电阻之类的吧!

网友:
现在,问题己经被LZ越搞越大了,维修中忌用线直连操作,先分析故障原因,损坏元件在线路上起什么作用才行的,像你这样直接就用线把它接通了,只会把问题引发的更大了,

网友:
呵呵!在下也是觉得FB应该是保险丝或是套有磁环的跳线之类的器件,楼主可以走一下板子的电路,分析一下看看应该属于哪种器件,楼主所描述的好象是一种高压保护的现象,可以重点查高压板的反馈回路以及灯管,有时灯管坏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
后极短路烧掉的保险,直接连起来很危险的,简单下后极的3极管,电容,还有灯管

网友:
对呀,FB的标识应该是做保险用的吧

网友:
哦谢谢各位大哥哦

网友:
那就是说那那个 板子有没可能是屏线就是屏的连接新坏了

网友(2009-04-26):
FB是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