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杂牌主板断电问题?

楼主(2009-03-24):
一片845GL杂牌主板开机几秒马上断电,检测卡跑26马上断电,必须拔掉电源插头才能再次开机,但开机同样跑26马上断电,CPU和内存能够顺利通过,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是集成的显卡吗?可能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刚刚看错了!是845PE,不是集成显卡。

网友:
能跑到26,基本上没有严重的短路
着重检查一下两点;
1、散热
2、开机电路,先换IO

网友:
好的,我先换IO看看。

网友:
哈哈,果然是IO问题,换上 IT8702F-A 正常,已经运行3个小时了,没有出现断电问题,40元到手了,可为什么会坏IO呢?难道是芯片质量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引起,不知道下次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