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9N4E2-GR PCIE X16插槽A11脚没有3.3电压

楼主(2009-03-24):
梅捷SY-A9N4E2-GR PCIE X16插槽A11脚没有3.3伏电压
这块主板不正常的时候PCIE X16插槽A11脚没有3.3电压,可是这个3.3伏电压是那里供给它的?
主板

网友:
你都什么没讲。 ,你的不正常是什么意思。怎么个不正常法?

网友:
有什么故障说出来,这样大家才好分析

网友:
是不是3.3V SB那个电压?

网友:
是PCI-E复位电压是从那里供给的?(PCI-E插槽A11脚这个复位电压)

网友:
直接由南桥供电

网友:
没有3.3V先要查南桥正常工作了没有啊~~~~

网友:
如果没有插PCI-E显卡3.3伏电压正常(3.3伏复位电压),插好显卡的话就没有3.3伏复位电压了。是什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