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865G-M8的主板 C1-01-02-07循环跑

楼主(2009-03-24):
ECS865G-M8的主板 C1-01-02-07循环跑 发现83627EHG的IO发烫 换了之后IO不发烫了 故障依旧 以为换的IO有问题 又从新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卡芯片 COM芯片全拆了 门控也换了 BIOS也刷了 还是老样子 没招了,只有换南桥了,拆了一个EB好的南桥换上,故障还是一样,真是没招了 ,希望大家支支招,因为是客户的板子,不然就换北桥看看了

网友:
换时钟,和主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
u坐是BGA的还是针插的,建议你加一下U坐或是换一个

网友:
最好用测试灯看下,我刚遇到个就是座有一个点开焊的

网友:
这种跑码遇我过很多,给你一个建议北桥换了。

我是魏千顺,魏千顺就是我。

网友:
最好先看下座,不行在动NB。首先你自己看下有断线没

网友:
查一下IO的时钟脚电压,好象是18脚和21脚吧

网友(2009-07-26):
865G-M8  BIOS有吗!

网友:
U坐虚了,就跑这样的码

网友:
ECS 的板子好座虚。测下座试试。应该是IO 的问题。今天遇到是块差不多的。跑C1-C3- C5 -01-02    。CPU就没有核心电压了。然后也没有复位了。原以为是IC的问题。可是换了还是没好。刷BIOS还是不行。后来换了个IO就好了。

网友:
量时钟IC到IO的的时钟信号是否有问题  或是IO信号开路  不行刷BIOS喽、

网友:
看来大家还没有把可能会引起这个故障的原因全说出来

网友:
代码跑07大多是O/I坏或空焊

网友:
查一下IO的时钟脚电压是否正常  在就换IO

网友:
你查下BIOS信号线有没问题,我以前修过就是短线了

网友:
还有可能里内存那里出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LZ修板还是换板呢

网友:
是IO到南桥的信号线有断线,折下IO一个脚一个脚的量,不然换再多东东也没用呀。

网友:
这种有99%的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