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P4-i4516/GV主板FF

楼主(2009-03-24):
开机跑FF,查CPU供电时钟PG,内存供电时钟电压都正常,就是CPU的复位电压只有0。6V,短接复位开关,CPU的复位有0。6升到0。7的变化,复位灯常亮,用表笔碰一下14。318晶振的两个脚复位灯就灭了,再点一下复位,复位灯又一直亮了,换过晶振和电容,时钟芯片是RTM360-111R的,没有资料,怎么查现在

网友:
那你别碰晶振。看看是什么信号没有 。
如果不碰晶振。所有电压都有。但BIOS  31脚没时钟,就去查时钟芯片的 供电和VTTPWRGD,如果都OK,估计就时钟芯片或它边上电容问题吧。

网友:
我没有RTM360-111R的资料,谁有发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