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奇怪问题

楼主(2009-03-24):
一台17寸纯平显示器,整个屏幕抖动非常严重是怎么回事呀?下部图像还有压缩的现象。

网友:
液晶吗? 不是 液晶是 场的 问题

网友:
场效正电路

网友:
更换了VAGC和VCAP电容还是一样,不知道这种情况跟EEPROM数据有没有关系哟。

网友:
一般和数据没有关系,我想还是在场电路中找故障,

网友:
建议你检查一下帧输出电容

网友:
供电的阻容和二极管要细查!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场部分电路,也可以看看电源各组输出电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