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440-8X显卡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3-24):
杂牌的显卡,显存是大方芯片的,开机亮,也不花屏,就是定在显卡自检画面不能往下显示,机器也没有死机,请大家指点

网友:
显存芯片有坏的.

网友:
显存数据位短路开路都会造成开机显示显存容量不动或黑屏  agp 时期的  n卡芯片爱出的一大问题,也可说是nv的一大败笔!!!!!!!!给维修人员造成不小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