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

楼主(2009-03-24):
我是个菜鸟!   故障:屏幕上面五分之一出现抖动。现在黑 蓝色的横杠。  下面五分之四全部正常。我开始认为是场芯片  TDA8172不好。 拆看看,虚焊了。   然后一个0.62的涤纶电容也虚焊。以为是焼了,拆下来测量下。 是好的。。  全部补焊  开机!还是和以前一样 ,换了个8172还是不行。。  本人刚入行!  请问谁可以帮助我把修好。。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
场电路的供电查了吗.供电不好也可能会是这样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个 2端接地的自举升压电容不好! 引起的。。  把板子拆下来才发现。

网友:
供电 和周围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