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烙铁和风枪温度调多少好?

楼主(2009-03-24):
我的烙铁是安泰信936,风枪是高迪850.
求助

网友:
买个ok的不用调温度,他可以根据焊点的大小自己调整温度

网友:
我的是卡达的风枪852的,效果太差了,请问什么的比较好价格适中?

网友:
焊接不同的元件,不同的板子 用的温度和风量也不一定相同 这们需要在自己使用中慢慢掌握

网友:
一般的焊点在300多度就可以了,如果大一点就跳到400度,

网友:
风枪是用气泵式的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