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一个秘密---给换屏的朋友一点启示

楼主(2009-03-24):
今天修一台老康柏的14的本本 本来是不亮的 后来发现是高压条坏了。当改好高压条的亮机的时候 发现开机有点红屏,应该是灯管也老化了,估计高压条损坏也与其有关系。当拆下屏,拔下屏线的时候,才知道这里面原来另有乾坤。蓦然发现另有一个屏线的插座头外粘在屏外面,很显然,这机器曾经换过屏。于是研究了一下,发现原来那单独的一个屏线的插座上还带有部分裁下来的电路,上有只8脚的芯片。仔细看了下,应该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屏识别码片了。一些品牌的机器,如DELL的机器如换屏 常有这种情况 如果机器识别不到屏的码片 将会不亮屏。
从电路上看来,这个码片是单独工作的,改屏的维修人员就飞了4 根线到那旧的屏线上,组成一套原装的屏识别信号,来骗过主板上的识别系统。那4 根线的定义分别是:1 地 2 +3V 3数据信号 4时钟信号
康柏的机器也涉及到屏总线管理, 真是少见也
这些推测不一定准确,请熟悉这种屏的朋友多发表高见

网友:
要是你经常改屏的话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有些屏要原装码片的 30该20就要把码片留在外面了  里面没地方 呵呵

网友:
这是以前的康柏。现在的康柏给HP下放到了产品线的最低端,再没心思搞这些花头了。

网友:
我们换屏还没遇见这种问题

网友:
DELL的机器如换屏 常有这种情况,康柏的机器也涉及到屏总线管理还没碰到

网友:
具体一点就是30 针屏线的4567接的是码片

网友:
这事阿林讲过
我记得

网友:
呵呵,是更换码片,看来以前的维修是高手, 楼主还是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的。这次学习了

网友:
谢谢偶偶经验和大家分享 不过经常看到换DELL的屏都要换码片的

网友:
码片我也换过,

不过前几天碰到一个ibm t23,用的是很少见的30针的屏,我换了一个30针的上去白屏,又换了一根20针的屏线和20针的屏,也是白屏。

难道t23也有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