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CPU复位电压只有0.6V

楼主(2009-03-24):
主板配置:478CPU   82845GL北桥  82801DB南桥  IO-W83627HF   ALC101声卡  没有网卡芯片。

故障:不开机,跑00,

测量:上假负载测:  核心电压=1.75V ,  VCCA=1.75V , 两个时钟=0.4V ,   PG=1.75V , 参考电压=1.2V , SLP=1.75V 正常,但是复位只有0.6V不正常。再测:PCIRST=3.3, I/O芯片复位(30脚)=3.3V正常,时钟芯片各个时钟输出都有,北桥供电1.75V , 2.5V ,1.5V正常 ,内存供电2.5V正常。

请各位高手帮小弟参考参考是那里出了问题!辛苦了!

网友:
南桥没有成功复位北桥,
北桥没有正常工作
CPU_rest上拉电路出问题了(可能性最小)

网友:
北桥有没有发烫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
有没有北桥挂的可能?

网友:
回复3#:北桥不是特别烫。

再补充一点:我试过上CPU,发现12V(黄线)的电流达到6A(正常的应该只有2.5A左右),是不是有短路!但是上假负载电流又正常。

网友:
6A的电流实在太大
有没有检测CPU的供电电路
前几天,我修一块845的主板,CPU的复位电压是0.5V,是北桥挂了
祝你好运吧

网友(2010-01-01):
修主板 你们都量电流啊  记忆中应该是修板子的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