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用风枪下主板电容的 时候,用什么固定主板的,还 ...
请问 用风枪下主板电容的 时候,用什么固定主板的,还有是用手拽,还是钳子拽?

楼主(2009-03-24):
请问 用风枪下主板电容的 时候,用什么固定主板的,还有是用手拽,还是钳子拽?
主板

网友:
用电烙铁比风枪方便多了,也很快的

网友:
热风枪操作不好,容易把电容弄鼓起来,,

网友:
还是用烙铁吧,风枪不是换电容的家伙

网友:
用烙铁很省事儿的。

网友:
把板放在桌面上,屁股(板背)向上,有电容那部分露出来,上面用风枪吹,下面用个镊子夹住。
也可以直接吹,锡化后,电容自己会掉下来的。

网友:
杀鸡焉用牛刀,换电容用烙铁很省事,不过版主的方法倒要试试看,看能快点不?

网友:
我是一手拿烙铁,一手拿住待拆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