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自动上电

楼主(2009-03-24):
一块盘正的K7主板,自动上电,全板没有复位,换过IO,SB,现象一样,现在跑14脚跑到一个ATPA01的芯片上,怀疑此芯片坏,查得此芯片为监控和保护作用,手头又没有此芯片带换,有人修到过这样的板子吗,该如何解决呀

网友:
错哦!  我把芯片搞混了

网友:
这样会放弃主板的温度监控功能

网友:
ATP自动上电的话。。一般板子会开机吧  无复位可能板子还有其它故障。。。可能不是它引起的,,不过可以拆下来短接那两个脚试下,排除下它的原因。。。记得以前修那板,有时那个一点多伏的待机电压不对也会自动上电,。

网友:
LSD的几位完全误导了LZ
是ATPA01!
不能短接3.6脚试试,3脚是VLDT_SEN ,6脚是SUSB

直接更换吧LZ,这个IC在K7的板上还是比较好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把芯片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