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速配PCX6618超强版黑屏问题已解决,但其中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24):
近期买了一块二手的显卡 双敏速配PCX6618超强版 开始好好的用了几天,有天晚上开机竟然不亮了,一长二短报警,郁闷了。

不亮的原因是卡的右下角的背面一个三极管的极间漏电,更换后正常。但是请问高手,这MOS管是给哪部分供电的,我跑线路也看不出是给哪部分供的电,请行家指点。

网友:
前几天用的好好,突然黑屏的,就用表测量了GPU,显存的供电电压分别位1.35V和2V,应该正常,但是测量了卡的右下角的MOS管的输出脚(S极)时却没有电压。

网友:
对比了其他类似的显卡,D极电压为2V,G机电压为3.8V,S极电压为1.2V,而不亮的卡D极电压为2V,G机电压为2.5V,S极电压为0.6V,明显电压不对。于是测量了对比的卡和不亮卡MOS管对地电阻基本相同,于是拆下MOS管,因为S极的电压是1.2V,想想GPU的供电为1.35V,那么用GPU的电压接入到S极,看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用导线焊接好从GPU供电的线圈脚到MOS管的S脚后,装到主板开机,随着“滴”的一声,点亮了,进系统跑3D也正常。再测量MOS管对应的G脚,电压为4V,看来电压也正常了,于是拆下卡,重新换了一个新的MOS(FDD6692),再开机一切正常,测量MOS管个脚电压也正常了。

网友:
今天回家开机,出现不断的死机和重启现象,再次测量那MOS管的输出电压,发现在0.8V和1.3V之间波动,郁闷,看来不是MOS管变坏,于是测量MOS管相对应的卡的背面的元件,如下图
测量发现SQ9 SQ10 SD9不同程度的电压波动,而引入的5V和12V电压很稳定,于是焊下SQ9 SQ10,发现SQ10的c b e 极间有轻微的反向漏电,问题找到了,就从其他板子上拆了个NPN的三极管换上,上机一切正常,至此,问题真正解决。

网友:
这个1.2V应是显存的基准电压供电。

发现SQ10的c b e 极间有轻微的反向漏电。 请教楼主,这个轻微的反向漏电,用万用表测,会是一个什么现像??

网友:
谢谢你的这个经验之谈 我有很多长这样的卡 要么就不亮 要么就是BAG虚焊。

网友:
这个1.2V应是显存的基准电压供电。

发现SQ10的c b e 极间有轻微的反向漏电。 请教楼主,这个轻微的反向漏电,用万用表测,会是一个什么现像??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万用表测试的,必须是拆下来测试的,c  e与b间反向有500K的电阻了,如果在线测试是测不出来的。我可以肯定这1.2V不是显存的基准电压,显存的供电在卡正面的右上角,PWM的IC是RT9214,不需要提供基准电压的,显存不供电,这卡可以点亮,只是大花,行和场幅度缩小而已,而右下角那MOS不供电,主板测部到卡,也点不亮。
另外那个SD9 我不知道是什么IC,肯定不是三极管,上面标注B55LL,查不到是什么IC。

网友:
VREF    FBVDD的一半也就是显存供电的参考电压

网友:
这我懂这个名词的意思,即使是提供基准电压,也不需要用个大MOS管来提供,基准电压提供电压就行,不是电流。

网友:
探索者不忍 兄弟你真行,这个漏电也量得出来,我真服了你了,我加你好友先。

网友:
探索者不忍 兄弟你真行,这个漏电也量得出来,我真服了你了,我加你好友先。
引用 网友B:

谢谢兄弟夸奖,我好歹也是应用电子系毕业,以后还继续上传类似的案例经验。

网友:
应用电子系毕业,你的专业对口啊,我的专业你们可能好难猜得到的,现在还得补习点电路方面,
不然技术难有提高。焊接方面没得问题了。

网友(2009-05-09):
另外那个SD9 我不知道是什么IC,肯定不是三极管,上面标注B55LL,查不到是什么IC。

是个复合2极管,有两个二极管组成~~~

网友(2009-12-08):
探索者不忍 兄弟你真行!

网友(2010-01-09):
很想知道,楼主这个反向漏电怎么测出来的,用万用表怎么看得出啊???

网友(2010-03-25):
有电子知识的都知道可以量三极管的漏电

网友:
牛,漏电也能找到

网友:
楼主是用数字表还是指针表测量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