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10b 刷BIOS失败,如何恢复。

楼主(2009-03-24):
我的本本是HP的2210b,前段时间看到HP官网推出了最新的F.0A版BIOS,于是刷新了,结果每次开机时,都会揭示BIOS升级失败,但之后能正常启动使用。即使再刷回原来版本的BIOS也不能消除此提示,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BIOS恢复正常。

网友:
要用编程器刷回去了,搞维修的人才能做~送修吧

网友:
只能送修了。

网友:
你是怎么刷上去的,我很想学习一下呢

网友:
拿到搞本本维修的地方去 拆机把BIOS取下来,重写下程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