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开机屏模糊 已经修好

楼主(2009-03-24):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dell  d620的本子
开机后看屏显示正常但有些模糊,拆机检测有简单到复杂的原则。先装了一下系统排除软件的因素后。
检查屏线;屏线与屏的接口;屏线与主板接口;正常
换了一片屏开机还是老样子判断主板有问题,检查显卡周围的元件都正常
决定拆掉显卡做BGA,安装上显卡不开机,按开关后电源灯一闪掉电关机
又做了第二次BGA,忘了说一点做完焊接后一定要用洗板水清洗显卡周围的杂质,这次做完后裸板正常开机。撞击后自检显卡正常但报警嘟----嘟后有几声报警后报。又拆机检测,找到有一个电容在焊台做BGA时掉了硬盘不工作安装上电容后开机正常。
经验总结:做BGA时要细心,清理焊油元件,看有没有掉元件。

网友:
我帮楼主总结,是由于掉个电容引起的吗?  而且估计上升压电容吧。

网友:
多谢楼主提醒啊  我做完BGA没清洗过 多多学习

网友(2009-04-25):
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
耐心,细心,决心就行了。有时再加上  闲心。

网友:
动手一定要注意此类问题。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