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10M维修一例

楼主(2009-03-25):
DELL510M维修一例
最近经验不够用啊,发一个例赚点经验。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DELL510M,拿来的初始现象可以触发,电流上升到0.08A左右。
先大体量了一下,触发后大电感可以量到5V,3V,2.5V,1.5V。无CPU核心供电,还有一个大电感(PL6)无电压。根据时序,CPU供电是最后出来的电压,所以重点转向这个无电压的大电感,通过观察即可知这个电感是和PU5(SC1486)组成的一个DC-DC转换电路,找来图纸查条件,发现芯片17PIN差一个+5VRUN,一时兴起把+5VSUS连过来,能正常产生1.2V。重新确定发现RUN这一系电压全都未产生。这里整理一下思路,按照时序电压首先产生的是RTC_PWR一系电压,然后是SUS一系,当SUS电压全都正常后各路SUS电压好信号汇总产生一个SUSPWROK信号送至南桥,南桥再发出SLP_S3#送至IO,这时IO会送出RUN_ON去开启RUN一系电压。最后测定上面的时序过程到IO这块出来问题,具体是IO得到条件后不发出RUN_ON(没有电压),直接换IO后,上电无变化电流仍为0.08A左右。RUN一系电压也未产生,测量发现RUN_ON有1.2V左右电压,这才想起刚才测量这个信号对地阻值偏小(37左右)。拆元件吧,一共没几路,拆到U173时阻值正常,换后开机。

Quanta DELL DM1 0718a.pdf

网友:
多谢楼主啊 经验啊 多多发帖

网友:
发现1.2V就感觉那个信号对地阻值偏小.真是高手   还有U173是不是就是在CPU攻电这一路的管子啊

网友:
楼上误会了,换IO前已经发现RUN_ON信号对地阻值偏低,但没注意。但换好IO后RUN_ON只有1.2V左右,正常的话应该3.3V,这才想起阻值偏小这一茬。另U173是一个集成运算放大器,部分和U28和U30部分组合产生RUNPWROK信号。此信号将会参与CPU电压的产生。这里不是重点,重点是U173与RUN_ON是连接的...

网友:
同事要支持一下,另外有个地方要纠正下,U173

网友:
是个门电路,不是运放。

网友:
重新找来图纸看了一下,U173确实不是个运放,实际维修时对这个没有加入注意力。U173是一个双上升沿D型触发器 ,与门电路还有点区别。
触发器与门电路主要的区别在于:门电路某一时刻的输出信号完全取决于该时刻的输入信号,触发器不同,它有记忆功能。详细一点说:触发器有两个稳定的状态0和1,在输入信号的作用下这两个稳定的状态可以相互转换,输入信号消失后,已转换的的稳定状态可以长期保存下来。

网友:
不对,它就是个与门。

网友:
茅塞顿开啊~你说的这个触发器的基本特性我觉得是对的~我对触发器也不是十分了解,只是知道点皮毛知识主要应付考试的。不过我还是想说U173就是个门电路,不知道你怎么会把他和~D型边沿触发器~联系起来~
简单点说这块电路的作用和触发器的一些基本特性是矛盾的,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也不敢肯定免得说出来让张老笑话~

网友:
我也只是知道点皮毛而已,所以才会出错。出错能引来一番讨论那就完美了,希望版大们现身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