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修复“捷波K8F7P网吧板”开机不稳定问题

楼主(2009-03-25):
接修一片“捷波K8F7P网吧版”主板,主板采用单芯片NF4,顾客讲此板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开机,我插上检测卡开机,正常点亮顺利过26,启动一切正常,关机再开机也正常,反复搞了几次也没有发现问题,没有办法将主板断电,到处按压敲打一翻再开机,乖乖,开机检测卡竟然显示FF,CPU没有工作?看来是那里接触不良,突然想起NF4芯片的通病是桥容易出现空焊,我用力按压桥,再开机正常点亮,真的是桥接触不良。
看了一下桥的结构,主板桥的背面电容太多,不好加热,只能从正面加热了,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取下桥的散热片,我用850风枪对着桥的4周慢慢加热,不要猛吹,加热2分钟后装上散热片,开机OK,再敲打一翻再开机也OK,50元到手,哈哈。

还有前几天接修一片“捷波K8F7P静音版”主板,内存报警,反正C1过不了,电压都正常,最后查出也是桥的问题,接触不良,补焊加热,故障排除,50元到手,舒服啊!

网友:
850风枪不会对主办造成变形吗?我式过一次会变形的,然后桥下的锡珠就短路了。

网友:
这样做,你不久就得返修了.你信不信啊,等着瞧吧.

网友:
LZ的维修方法感觉很简单呀。850风枪直接吹桥。一下就搞定了。我用的852D目前只是马马虎虎吹好一块。还担心出问题。请问LZ的温度调的是多少,风速是多少。交流一下,做个参考。

网友:
要均匀加热,不要猛吹,自己掌握尺度,把握火候,我修复了很多块,基本100%成功,有的已经用了半年了也没有出现问题,
对了,有的桥如果背面没有电容,可以用工业大热吹风机直接加热,速度快(主板必须放平整)我修复了几片100%成功。

850温度调的是7,风速是5

网友:
那楼主把 BGA机都省了

网友(2010-04-02):
平这种方法牛B

网友:
850风枪加焊桥温度7风速5差不多,省BGA啦

网友:
吹正面 楼主胆子真是大
你这么搞 等返修吧

网友(2010-05-07):
不小心要吹暴的,楼主枪口距离桥面多少啊,100%成功有点牛B哦

网友:
用不了多常时间就得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