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通用板?

楼主(2009-03-25):
有哪位朋友告诉我:什么是通用板?比如驱动板的通用概念是什么?前几天购得一块乐华通用驱动板,却不会使用。我一直不愿把通用理解成什么样的屏都能点亮。请高手赐教一下通用的具体含意。
使用

网友:
通用板有两类:一类是写好了常用屏的程序,通过跳线来改变程序适应不同的显示屏;另一类要通过编程器写进不同的程序来适应不同的显示屏。

网友:
通用也不是100%的通用,能通用一大部分就是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