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加电不启动

楼主(2009-03-25):
达硕电源,短接绿黑两线,不启动,测绿线为5V(正常(,待机线为5V(正常(,下一步应该查哪个线路。求各位老师给个思路。三个开关管分别是C5027S,13007,13007,经测量,没有坏的,各电容也没有鼓包的。

网友:
拆开电源看一下是不是电容爆了!

网友:
你问的这个问题高手是不会给你回答的,没检查就提问,如何给你回答?

网友:
查集成块的供电和输出电压

网友:
两个小电容和两个推动管和7500

网友:
查辅助部分 重点TL494周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