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C61主板,换电容、加光驱后,加电无反应

楼主(2009-03-25):
冠盟C61主板,换电容、加光驱后,加电无反应
因该主板声卡故障,疑为ALC662供电滤波电容故障,换之,无效,换回,并加入串口光驱,后启动失败,加电无任何动作。用其它主板进行电源测试,电源好。疑电容焊接短路,精细处理,无效。COMS放电,无效。特请教高手指点迷津。谢谢了!!!QQ:626631950

网友:
CPU工作条件

网友:
最小系统法试试看看能开机不!
如果不行检查主板供电部分

网友:
我现在怀疑是主板自锁保护的结果。不知是不正确

网友:
故障原因是在带电加装光驱过程中,电源短路,保护电路自锁。这种可能占70%,更换电容造成短路的可能性为20%,焊接过程中焊锡散落到主板上产生短路的可能性10%。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能开机吧?开机电路查过吗?强行加电试过没?有可能还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开机电路检查,2脚电平不能拉低,没有进行强制开机。担心器件安全。

网友:
刚才进行了强制启动,失败,按风扇在绿线接地时转动,离开即停。

网友:
没办法,只好换板子了。朋友很不情愿。难啊。作人难,作好人更难。

网友:
电源电路保护了吧

网友:
放电,P+r均无效,还有别的办法,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