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整流桥原理

楼主(2009-03-25):
看了一些帖子,在网上也作过搜索,不过大多说的都是组成原理和大概的电路原理!
我想知道的整流桥为什么能整流,工作原理,那4个二极管是什么特性的,和普通的一样么?
当AC220 接入时候,电时怎么走的,怎么被转换的。通过二极管为什么能变压,交流为什么能被减弱,就是电在他们期间怎么走,还有负电压怎么产生的,为什么?

新人法帖,话题老套,希望高人不惜时间指点下。(只的是单项全桥4管 整流桥)

网友:
就是二极管的单向导电原理啊

网友:
建议楼主最好找本书好好看看,这是最基础的问题......

网友:
整流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整流桥是你中学学过的电桥,二极管接在四个臂上,整流的效率是半波整流的两倍

网友A:
整流这一个术语,它是通过二极管的单向导通原理 来完成工作的,通俗的来说二极管它是正向导通和反向截止,也就是说,二极管只允许它的正极进正电和负极进负电 。二极管只允许电流单向通过,所以将其接入交流电路时它能使电路中的电流只按单向流动,即所谓“整流”,用两只管是半泼整流,四只是全泼整流。

网友:
这个很难说吖,要等你明白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才能再次深入了解吖.我以前明白整流桥的工作原理,但要明白开关管的工作原理和高频变压器的工作原理也花了几年的时间吖..

网友:
整流桥的原理按你的要求很难用几句话来说明,最好去找本电工的相关书籍来看看,那上面就有相关详细的解说!

网友:
这里有一个简单说明整流桥的工作原理的文章,带图示的,很直观的!楼主可以看看应该能有帮助的!http://www.dianziaihaozhe.com/erjiguan/102/

网友:
这里还有一个,可以让楼主了解整流桥的工作过程及交流是怎样变直流的:http://www.838dz.com/jicu/cuxue/2008-12-14/11.html

网友:
整流桥与桥式整流完全相同。

网友(2015-02-20):
引用 网友A:
整流这一个术语,它是通过二极管的单向导通原理 来完成工作的,通俗的来说二极管它是正向导通和反向截止, ...

嗯,所谓正极输出的电压和电流值就是给相连负载设备供电工作的,然后到负极工作形成一个回路状态,负电则是相反方向输出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
大哥,你先学习一下二极管分类吧!
分为,整流,稳压,开关,发光,检波、光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