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装系统特别慢请教?

楼主(2009-03-25):
有几块杂牌的845GV能亮 就是 装系统的时候特别的慢 不知道为什么? 别的主板装系统也就是5分钟 我遇到的这几快装系统也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郁闷了 请教?
主板

网友:
有时间 能装玩100% 那块 但是进系统的时候就重启了 更郁闷~ 请教高手什么问题!

网友:
可能是你没给硬盘格式化

网友:
我在一些845上装系统也是慢,后来把硬盘和光驱的跳线改一下就好了,硬盘要设为主盘,光驱为从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