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22 问题

楼主(2009-03-25):
TCL K22 外接键盘没问题。本身键盘插上很容易就死机。请各位同胞帮忙解决下。
问题

网友:
键盘芯片没找到。用的是ITE8512E

网友:
看看键盘有没有粘键和短路

网友A:
换个键盘试试看

网友:
量量键盘接口的各个PING,看看对地阻抗有没有异常。

网友:
怎么k22的毛病好像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