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

楼主(2009-03-25):
有一个三极管,B极经过一个8.2K电阻接地,C极为高电平,此时E极是什么状态?当C极为低电平时,E极又是什么状态?

网友:
你说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极性不对  就没有这样的三极管  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是一个Q2113的管子

网友:
这个你要画出这个电路来 才可以进行政确的判断

网友:
B极接地?是不是你看错了,好象没这种用法院的三极管

网友:
不知道它是哪一块的,应该是用来做控制的,E极应为底电平有效。

网友:
此管标为Q,我见一个N44的管子,它的B级极是接地的,这个元器件是好的,但它不是三极管,
对于你说的,一个三极管是PNP型的,它的B极接地,则E极电压必须大于B极电压,CE极才能导
通,如查C极为高电屏,则此管不导通,E极为低电屏,它工作在节止状态,反之则导通

网友:
在B极和电阻之间是电压输入端吧?电阻起分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