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E显卡

楼主(2009-03-25):
各位高手前辈我刚接触显卡维修,请问PCI-E显卡的BIOS在那里是何形状,如有图最好。(例如速配的GF-8400显卡)。不胜感谢!

网友:
25系列的占多数8SOP的

网友:
我的板子上有2块不知那块是:型号:808C和P05-50GCP

网友:
后面的是25P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