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测试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9-03-25):
主板测试卡起什么作用,是不是插上以后,就能知道主板哪里坏了?

网友:
它只是简单帮助你大致确定主板的故障位置的

网友:
它只是一个工具 真正的判断还是维修人员利用手边的一切工具  最后进行一个综合判断  它只能确定大体范围
有时也不是很准

网友:
诊断卡上的灯很有用。

网友:
能看出主板的工作流程

网友:
有时,根本就不准,有时,我不加显卡,也能跑到FF

网友:
检测卡只是告诉我们,现在主板跑都哪一步了,其实也不能全信它,上次我主板都点亮了卡上还显示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