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 无法识别CPU型号

楼主(2009-03-25):
起初是点不亮,CPU主供电0V,换了ADP3418K和3166(3168代换的),现在能点亮了,但是开机上CPU点亮后不能正常识别CPU型号,BIOS里也设置不了。BIOS的每个版本都刷过了。还是同样问题。每次开机都提示CPU错误。

对了BIOS芯片原来是SST49LF040B的。我的编程器好像刷不了。用华邦W39V040APZ代换的,原来的BIOS芯片也是同样问题。CPU报错的

网友:
换回3168呢

网友:
论坛里有关于 ASUS K8主板报"找到新CPU"的解决方法
具体在哪儿忘了。LZ搜索一下

网友:
出现问题。就搜咯一变了。没找到。所以求救了

网友:
是什么cpu呢

网友:
CPU有问题不?不要弄个有问题的U去修,否则容易走弯路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