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配8000T1 花屏求助

楼主(2009-03-25):
请问各位大大 这个是哪个显存问题?

网友:
由于PCB设计不同排列也不同
你可以先测一下U2 U3的排阻是否有问题不行把U2和U6换一下再测就能找出正确的排列顺序

网友:
wo 感觉是u6和u7

网友:
A通道BANK0全出错了。有可能是U6、U7???

查A通道地址线!

网友:
可能是软件版本不对或系统环境不是纯DOS

网友:
要是A通道的话 应该是U2 U3 吧? 说错了别笑话

网友:
我初学 这个! DOS 是98系统 的DOS      上面标的是显卡上标的 不是我自己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