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跑CO

楼主(2009-03-25):
一块MS 865PE的主板
测试卡跑CO,做过CPU座,换过IO,没用,一直是CO,
后来仔细的测试其他的地方,CPU 内存,北桥,南桥电压正常,各处有复位电压,但按REST键,各处的复位脚,电压无跳变,各个数据,地址线的对地阻值都测过,正常,按复位键,检测卡的复位灯会闪,但亮度比以前正常的要暗.就是说整板各处的复位脚单测都有复位电压,但按RESER键时候,各脚复位电压都无跳变,请教师傅门,谢谢

网友:
呵呵,没人,自己顶一下,要不沉了

网友:
我见的这中问题大部分是CPU座虚汗。

网友:
ms的主板,看一下有没有专用芯片

网友:
你这个板子得重写BIOS试下子了,一般C0在老板子上就是座子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