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 由短路到不触发到加电不显示到修好

楼主(2009-03-25):
前两天同行拿来一块三星R18的裸板给我,说客户给他的时候时开时不开,后来被他接反正负极通电了下,又被他猛干了一番,现在到我接过手通电电流有4A,电压为0,明显的超短路。于是量各电感对地值,发现L3对地值只有30欧,U501也只有70欧(隔离保护点),Q58的第8脚和1/2脚相通(双MOS管,产生P1.2V电压,8脚接保护点,1脚2脚接地)。首先换了Q58,但保护点只有120欧,于是吹起了U501,量到后级短路,那只能一个个排除了,当吹起C503后对地值有410欧,对地值正常了。下一步是查L3了,通电手摸到南桥发汤,心想是不是桥挂了。公司买了一台一万多的BGA,现在做桥方便多了,于是先拔下桥试试,发现L3对地值有130欧了。做好桥通电,待机电流为0.03,心想不要再有其它问题了,但事如愿违,按不关无反应,量开关有3.1V,跑线路到了U512(H8-2110B)的7脚和22脚,到U1(ENC6N300)。这H8有资料,手到上有无一模一样的板。于是量各电压,各电压均均正常。也更换过晶振但都无用,这时查找图纸,BAT3—DETECT#和KBC3——RST#信号应正常,当量到PLT3—RSTF发现无信号,(正常电压应3,3V)它是南桥发出,经R220/R219电阻,量到这两电阻阻值偏大,正常应为33欧,现量到无穷大。更换后通电按开关,跑码跑38,内存不过。按压北桥无用,打AD线正常,这时想更换北桥了,又量了一下,发现VREF信号不正常。试下加焊北桥,加焊完后在次通电————可跑到85了(可显示了)。

网友:
可能原来的故障是北桥有虚焊,让你那同行修成这么多故障了

网友:
我有个同样三星R18的 板子   也是短路   最后查到最后 一个地方   拿掉MOS管   就不短路  加上MOS管   就短路      测量 MOS管 是好的   大家  救急一下  是什么原因 ??????没见过这么奇怪的问题      我自己还有个  同样的 三星R18 主板  尸体     还是搞不定   什么原因  啊   师傅们  救救我

网友:
神人修板...................

网友:
三星R18能跑码吗? 你的是什么论断卡?

网友:
这个垃圾板子   变形豆腐 加焊还好,做桥太容易变行了
还有那个RS600的北桥 更是垃圾,焊点超级密,还不规则,0。6的珠子  动不动就连珠了。 手工植珠有得好玩了!!

网友:
楼主功夫可以的,板子被你同行猛干一下,后来给你收拾好了!

网友(2009-04-24):
经验学习,还没碰见过

网友:
经验 学习  楼主是高手呀

网友:
经验,还没遇到过,下次就不怕了,谢谢

网友:
楼主思路比较清晰!分析问题比较独到!!

网友:
谢谢共享,没遇到过,

网友:
LZ 太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