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680开机不显,诊断卡跑85

楼主(2009-03-25):
接一台宏基3680的机子,是已被人修过。当时故障为不通电,电源修好能通电了,开机闪一下就关了。接上诊断卡,开机后复位灯亮,然后关机。仔细看板,发现U3的晶振的两个小电容被换成了电阻,而R74、R77则换成了电容。估计晶振的电容就是和这两个电阻调了位。换过来后开机不关了,复位灯也不亮了,但是一开机诊断卡就直接显示85 83,摸U3很烫,但电流只有0。8A。其中被调位的两个电阻有一个坏了,我量着另一个是4。7K的,就装了一个也是4。7K的上去。但还是不行,不知这个U3是不是坏了?另外,这两个电阻是不是装这位置的??求教。

网友:
这机子好面熟,前两天修过一台,不过客户那走了。

网友:
跑85,不是应该亮了么?
不会是桥的事情吧?

网友:
是一开机就显85,都没有跑的过程,直接显85的。

网友:
高手们,给点提示吧!

网友:
或者有谁知到U3的型号是什么和谁手上有这个机正在修的?

网友:
你把RAM槽上的条码发张照片来,我有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ACER 3680图纸
你查一下U3 的USB 48M有没有送到南桥!以前有修过此类故障!

网友:
U3感觉温度很高,是否正常?

网友:
正常情况就是很热的!

网友:
我刚刚发给你的图纸就是对的,你查一下USB 的5V、还有USB的时钟48M,
在或你按一下南桥!
如果无异常,检查北桥供电,RAM 的1.8V,0.9V!RAM槽上的195PIN,197PIN的SMBDAT,SMBCLK电压是否为3.3V

网友:
经查R74与R77被掉位,换过来后诊断卡跑到49就停住了,还是无显示。还要怎么查呢?

网友:
这个主板会死在“49”
去掉DEBUG CARD在试试!

网友:
DEBUG CARD是什么?不好意思,菜鸟一只。

网友:
对不起!就是诊断卡的英文 啊!

网友:
我们以前说习惯了!

网友:
去了诊断卡也是不显。

网友:
你说的现象要做两路去分析!
   一种可能就是(hang up 我们称为档机,可能你们说死机!)因为插诊断卡而导致档在49,其实后面应该还会继续跑的,但是由于插上诊断卡的缘故而停止在49,所以就不清楚到底档机在哪!这时你可以看去掉诊断卡和插上诊断卡时的电流跳变有没有不同来判断是否是真的档机在49!
   如果是没有不同就是说明的确档在49,那多数情况下是PCI总线上的设备异常造成的!你可以先排查LAN芯片,CARDBUS芯片工作条件有无异常,入正常则一个一个取下,看能否开机显示!最后可以更换南桥!
   如果有差异,则有可能在DA,4A,69,79等!那就要排除南桥,显卡了!

网友:
断开诊断卡开机,电流从0。86到0。94间跳,CPU风扇停后,电流停在0。77A不动,什么反应也没有了。

网友:
我以前修过很多跑“49”的,如果换BIOS依旧,就要要先做一下分析!
要看是不是真的在49死机。你可以对比插上诊断卡和不插时的电流跳变有没有不同!
如果没有,那就确定在49!故障范围应该在PCI设备有工作异常的,优先排查LAN芯片,CARDBUS芯片,不行就一个一个去掉!如果还无异常代换一个南桥!
如果有变化,那范围就大了,可能是在DA,4A,69,79都有可能!代换南桥不行就要查显卡了!

网友:
85應該有影像才對
會不會是橋類壞掉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倒是新的一种说话,我遇到过,不过没有解释,我是经验处理的。这种说话有没有合理性。修好也没注意是那个位置了。

网友:
加焊一遍南桥后居然不能开机了!按开机只有0。3A的电流,重新做了三遍也不行,只好订一个回来。订了两天,今天才到,装上后试机,好了!再次感谢宝国与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