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09-03-25):
今天接了片技嘉8ipe1000-g的板,原始故障是报bios错误
在技嘉官网下了个同样的bios刷过后不报错了
正准备装系统测试的时候却发现键盘不能用,量过键盘供电都有
量对地值都一样,唯一就是给CLK和DAT上拉的两个电压不一样,一个有5伏,一个却没有电压
刚开始还以为是I/O坏了【CLK和DAT是连到I/O的】换过一个I/O故障还是一样,把键盘上拉电压的排阻和CLK DAT连到I/O的排阻都换了,排容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bios也刷了个低版本的,现在没有什么头绪了,请教下坛子里的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下

网友:
不会是BIOS刷错了吧,再仔细核对一下。

网友:
那大家有GA-8IPE1000-G    F4的bios吗?

网友:
应该不关IO的事吧,你有没查准键盘供电呀,有两个去是5伏的哦

网友:
换过好I/O,还有可能引起的是75232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的板今天好了
是bios问题,我这片板的bios版本号是F4的,但技嘉官网没有F4的,只有F3和F5的
今天在百度上找了个F4的bios刷上去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75232不是管理com口的吗?他坏了也会引起鼠标键盘不能用吗?

网友:
还有点搞不懂的就是,bios错误应该是要么就是不显,或C1不过,再就是显示bios出错的呀
我这片板自检都过了,怎么会还是bios问题的呢?

网友:
版本不对咯,在开机CPU运行后一直到抓取硬盘进XP之前这整个过程都跟BIOS有关,版本不对头就会出现在检查外设的时候出错,建议LZ再好好温习一下BIOS这个东东的原理

PS:别忘了BIOS的中文意思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特别注意:是系统

网友:
哦,我把这个到是忘了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诶,你也是荆州的呀
你荆州哪里的呀,我是江陵的,你有QQ不
我QQ是314990314加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