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装系统出问题

楼主(2009-03-25):
机器正常工作,安装完系统,重新启动,黑屏,光标在闪动,应该是那部分电路有问题。机器型号是
HSTNN-105C

网友:
客户的机器?客户说什么故障啊?你是手工安装的系统?

网友:
如果是GHOST上的,你最好更换一个版本

网友:
慢装的系统也是黑屏,光标在闪动。

网友:
机器没问题,只有重做系统

网友:
看下是不是BISS的问题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联想的F41笔记本装系统重启动后不引导XP,不管是GHOST还是正常的慢安装,都无效,只要快到了XP的启动那里,也就是硬盘启动引导条那里就没用了。硬盘检测没问题。用光盘进XP 的PE没问题。请求高手解答。一般是不支持GHOST,但正常的慢安装也不行就很奇怪了!换了几个版本的都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听说,联想的电脑有硬盘保护功能,如果是原装的硬盘会有隐藏分区的,要先把硬盘保护功能删掉才可正常安装系统。他的售后部门比较清楚些。

网友:
联想的电脑有硬盘保护功能

网友:
换个版本试下,或用安装版的

网友:
要先吧bios里的硬盘选项改一下再装就OK了

网友:
上机说的联想那种情况把BIOS的设置改一下就行。

网友:
可能是BIOS没设置好。

网友:
我经常整哪种老机,品牌的蛮多,给大家说说我的基本方法
用光盘版DM,经典一点的就用IBM的哪个版本吧,一般开始时在BIOS开启IDE兼容模式(非SATA)
用DM分区,记得要备份本本的数据,不论是谁的东东都要这种做
分区之后用DOS启动盘引导主分区(一般是C盘,双主分盘也一样),在其它盘放置系统安装文件
开机之后出现DOS命令行,进入你放置系统盘文件的盘,手工安装,一般都可以的(针对BIOS,硬盘代码锁也有效的),上面的兄弟提到的联想,IBM之类都可以搞掂的,日系的硬盘加密锁就不一定了(有一定的机率,小子学艺不精),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点的帮助

网友:
你换硬盘了吗?我自己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装不了系到光标那里就停住了,扫硬盘也没有问题,就是做不了系统,结果换一块就可以了

网友:
BIOS  恢复下   换个硬盘  内存 试试吧  我也遇到过    有个华硕的就是做不上系统   结果主板让我给搞废了

网友:
系统没装好吧,别ghost,正常安装一般试试.

网友:
你把机器放一段时间,冷机的时候再启动看看能不能进去,我遇到过的,后来也想不出来怎么搞,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热机器重启都进不去,只要冷机肯定好进去的,后来客户拿走也没拿回来过,估计是正常用没重启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器起初的故障是什么 ? 这个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