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遇到一款VCORE没电的问题。

楼主(2009-03-25):
笔记本用的电源方案是ISL6261,打样的4片板有2片是不行的。首先上电是1.05V的电变成了1.6V。查得是1.05V的参考电阻上错了料。改了以后通电VCORE没电。EN信号已经发出了,并且参考电阻也没有错误。VID为1111 1100.量过CPU的阻抗也是正常的。
    比较奇怪的是通电以后上管的栅极和PHASE短路了。不是MOS烧坏,也不是芯片的问题。隔2到3小时后,上管的栅极和PHASE阻抗就变正常了。

网友:
EN信号之前是因为焊接的问题接地了,现在改回来是高电平。不过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