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又叫了!

楼主(2009-03-25):
一台CRT显示器通电听到滴滴的叫声,拆机量行开关管短路,原开关管为J6810349后来换个J6810df33通电接灯泡不亮,是不是不能代换还是有短路?以前也碰到这样的问题直接更换行开关管就可以了 。请高手指点!
显示器

网友:
通电灯泡不亮,你把灯泡接在哪了

网友:
不亮的范围就广了.楼主如果是专业维修人员的话.就不应该提这种不专业的问题.给出你的检修流程及测量参数.

网友:
斑竹说的对刚刚接触显示器维修,好多问题的思路还不是很清楚,多多请斑竹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