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复位电路

楼主(2009-03-25):
大家好,我是新手,我其他电路基本上都会跑了!但是就是复位电路跑不来,想请教一下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
IDE第一针,现在一般用打阻卡代替

网友:
建议新手不要着急跑线路,应该先看现成的电路图,看懂电路图再跑。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否则你总是一头露水。

网友:
????????????????????????????????????????????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2009-05-17):
多跑几次就会了,我也跟你一样 后来慢慢跑出来了

网友:
是的,应该看看图纸在跑,比较好跑.

网友:
眼睛都跑花眼,还没个头绪

网友:
有点不明白。

网友:
线太多太细,复位和开机冒上根本看不到引脚从哪里出来啊,很难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