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图像下部被压缩(本显示器已经修复)

楼主(2009-03-25):
一台17寸CRT显示器,开机要开几次才能开起来,现象就是继电器不停的吸放几次,指示灯相应也由绿色变为橙色(信号线连接正常),好像电压不稳一样,吸放几次后显示器就可以开起来,但开起来后整个屏幕图像都基本正常,就是屏幕的下部从左到右大约2CM的一带图像被压缩了,场块是STV8172的,我更换后还是一样,第2脚电压为11.9V,第4脚电压为负11.5V,我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请教各位师傅们我该查哪里呀?谢谢!

本显示器已经修复了。原来是OSD的问题,进入工厂模式后调整好了。

网友:
开几次都开不起来,那你要查开不起来时各路电压是不是正常,特别是MC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