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值得新手一看的一例故障

楼主(2009-03-25):
精英 K8T800-A 754接口
SB:8237R  I0:8705     PWM IC:SC2643VX

故障现象:同行送修时口述故障现象为:BIOS资料错,说进BIOS时会黑屏
   初步检查,发现并不是同行说的那样:进BIOS会黑屏,不进BIOS。在DOS下都会不定时的黑屏

     接上工作台的电源,发现黑屏的时候。12V电流从1.2A降低到0.4A,明显CPU已经停止工作了。马上测量,果不其然,VCORE为0,VTT_1.2正常  1.5V正常。IC是SC2643VX,测其VID信号全1,当然PWM电路要终止工作了!
     仔细检查U座插孔;上带灯测座检查。都没有发现故障点。而且关键的是:随机性的黑屏故障不会因敲打、弯曲主板而发生。故而认定不是U座空焊引起的故障。
     反复上电,等待黑屏;再上电,再等待黑屏…………同时注意观察电流表……
     终于发现:在黑屏的时候,3.3V电流摆动幅度较大,从正常亮机时的4.2A到3A之间反复摆动。赶紧检查各个以3.3V作为输入电压的供电点-----
                                                      1: 先检查1.2V正常,
                                                      2:再检查1.5V.输出电压不停的波动,G极电压也波动
                                    3:接着检查VDIMM 2.5V ,输出电压,G极电压均来回波动
     断电跑线路,发现1.5V,和VDIMM 2.5V  的G极都受控于一LM324
       再通电,发现板子不复位了!1.5V 和VDIMM 2.5V都为0! 几秒钟后又跑C1,这时VDIMM 为2.0V,偏低!  马上测量LM324的这两路电压的参考电压输入端(3脚、12脚).一个为0V,一个为0.2V. 旁边有一个431,三个脚都为0V左右!!
       于是没有想那么多,寻思要不是LM324坏了,要不是431坏了.
       决定先换LM324…………
    换完LM324,通电。呵呵!刚才不正常的电压都恢复正常了,等了十来分钟都没有黑屏。让小兄弟装系统试机!OK

网友:
请问LZ,您的工作台电源是每组电压都带有电流表的么?。。还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应该12V,5V,3.3V分别有一个电流表吧!

引用 网友A:

就想张老说的一样
三个电流表

网友:
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是恐怕不大好操作,我下来仔细琢磨一下

网友:
版主的电流表能不能发个图来看一下

网友:
额,LZ是条件好的,一般的我们这些普通维修人员怕是没那么好的条件整上三个电流表吧,除了修笔记本大多是通过电流叛断的,不过LZ的案例给了我一个新的修板思路,空的时候去淘几个电流表来自已改装一个玩玩

网友B:
版主的电流表能不能发个图来看一下
引用 网友C:
[/quot

简单
就是在输出端串进去就是了

网友:
版主的电流表能不能发个图来看一下
引用 网友C:

[/quot

简单
就是在输出端把表串进去就是了
引用 网友B:

网友:
额,LZ是条件好的,一般的我们这些普通维修人员怕是没那么好的条件整上三个电流表吧,除了修笔记本大多是通过电流叛断的,不过LZ的案例给了我一个新的修板思路,空的时候去淘几个电流表来自已改装一个玩玩
引用 网友D:

兄弟
不存在条件好不好
一个电流表才三十多块左右

网友:
串电流表,发个你的工作台图来看下哇~~~串好后的图!

发图肯定看不清楚
线太乱

就是12楼的那个接法

网友:
是不是在电源到电源插口各串一个呢??如下图一样
图太难看了,将就一下

就这样的

网友:
大家和我一样没有看到LZ的修的水平而是记住了他的那个工具,很好的想法啊,马上去做一个。

网友:
这是一篇不光是新手看的文章,就是好多老手也不用放三个电流表来修台机主板的,我想只是台机主板太依赖诊断卡吧。多谢LZ分享。

网友:
又学一招,现在在师傅这里学习,不方便搞这些东西,等自己回家做的时候一定要搞起来。

网友:
这个创意确实不错,有没有谁把那个正常工作时的电流规纳一下做个总结发给大家参考一下!谢谢了,我也准备做一个

网友:
这个是好办法。以前生产电源板是是要用到。现在没想到主板也能用啊。成本也不高

网友:
请问一下版主,各个电流表的量程怎么选的?留多大余量?

10A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
串电流表的确是个好办法!

网友(2009-11-21):
再加一个待机(紫色)5V电流表更完美,一通电就知道南桥和网卡有没有短路,2.5A量程就够了,正常的电流在0.5A左右。

网友:
决对是个好方法!!通过电流来判断故障大概出在那些电路上决对是个又快又准的好方法!!以后一定笑仿

网友:
除非是很难修的板才会有意义, 版主只是想给我们一个思路和方法 。

这个板用版主的功力一个万用表就行了, 问题出在1.5V电压不稳定造成北桥工作不正常而黑屏 ,

查出1.5V的源头时是LM324 和TL431 , 根据原理换掉就好了 。

网友(2010-01-18):
看了楼主的很多文章,受益菲浅

网友(2010-03-30):
楼主的电流表用的已经炉火纯青了~~恭喜恭喜~~

我想发表一点意见:
楼主是想说明什么呢?提倡使用电流表?
其实不然:
没必要关注这么多。只要记住:认清故障现象!楼主所说的黑屏。应该是没复位了!我们只要从没复位这点下手!没有VCORE就查桥供电。显卡。内存供电
如果内存供电不稳定。万用表是可以查出来的,G极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就如武功。各家的招数都不同
楼主是用的是电流表
我们使用的是诊断卡!我们从供电,时钟,复位下手!

网友:
这种方法真的不错,加装电流表,一目了然,呵,有机会整个,

网友:
好办法,用电流测更直观,就是有点麻烦,还是供电电路的故障

网友:
问一下是不是12的输出串联一个电流表这个12v包括cpu供电和20针那个12v吧 。其他3.3v 5vsb同理吧

网友:
高级。学习了。什么时候也能这么高的水平呢。

网友:
这种观察电流的方法的确不错,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修主板的新思路,决定实践一下试试。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