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6000

楼主(2009-03-25):
我手里现在有台V6000的机器,最初故障是开机两声报警不亮,后来我把显卡芯片加热了下就连报警也不报了,现在开机电流从0.45-073-0.8就不跑了屏幕也不亮

网友:
BGA接着焊?

网友:
重做显卡BGA 肯定好

网友:
0.8内存都没有过吧

网友:
继续加热显卡 把显卡推动看看行不行 不行摘了重植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独立显卡的7200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加焊了两遍都不亮,后来无意间又可以亮了,,有时不亮了把显卡把主板按下就又可以亮了,后来我发现好象在按北桥的时候可以亮我就怀疑是北桥脱了我就把北桥加焊了一下,做完之后就没见到在亮过,郁闷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是不是CPU坏了,我又次搞个6515B的机器也是又时候不亮于是我怀疑是北桥脱焊我就加热了一下亮了,我就装机烤机,刚装好,吗的又不亮了,我又打开从做,又可以亮了,后来我来回多试了几次,发现有时候还是会不亮,后来没办法我只好带换CPU试试.结果奇迹出现故障真的排除了,不知道这个机器也是向那个机器一样CPU坏了,请高手们帮帮忙讨论下我该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