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1奇怪的故障求救

楼主(2009-03-25):
能正常开机进系统,不过在开机的时候报“The TPM could not be initialized”,字面上的意思就是TPM不能初始化,这问题从来没看见过,哪位大侠能帮帮忙
DELL

网友:
把TPM 芯片换了

网友:
有2个ATMEL芯片,ATMEL550/24C04N这个是8脚的,在IO附近,ATMEL603/45DB011B这个是14脚的,在网卡附近,感觉是8脚的这个,不过如果换这种芯片里面应该是有程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