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救命啊!

楼主(2009-03-25):
大师救命啊!
我的HP DV 2000
笔记本
以前好的,现在开机滴 滴滴这样响三声,屏幕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也不行。内存换了也不行,各位大师,这个是显卡坏了么,?
笔记本

网友:
那个应该是显卡报警 建议楼主去搞显卡吧

网友:
是不是要做BGA啊,我这地方小,没这设备,楼上的兄弟确认是显卡问题嘛?

网友:
怎么没人帮小弟么?
自己顶自己一下

网友:
DV2000显卡虚是路人皆知的事,几乎人人会修,别着急。

网友:
有把风枪就可以做 咱做了N个了 注意温度不要吹爆了 温度慢慢提升

网友:
加焊,如果不行重做,再不行,换,不过这机子本人建议直接换掉,我们是做这机子的,显北桥好像60块钱个,

网友:
谢谢大师们的回复,我已经拿去做了,因为我这里没有BGA设备,风枪从来没做过显卡,所以拿到别人那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