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上两个大电容的作用?

楼主(2009-03-25):
请问电源上两个大电容的作用是?
这两个大电容是不是用于输入整流滤波电路的?
电源

网友:
对头
整流滤波

网友:
对头是对的意思吗?
楼上。

网友:
是啊,就是整流滤波

网友:
你说的只对了一半,还有一个功能 你还没有理解呢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吖...交流电吖,经过整流吖,它的电流不是一条直线来的,是由低到高再由低到高这样,虽然是一个方向的,但它是断续的..而加上的电容,这是一种可以存贮电荷的工具,,意思,它可以在电流快没的时候向外放电,而在有电的时候充电..从而平滑了电流的波型曲线..所以这电容就起到整流的作用了..

网友:
谢谢花都天使的解答。

网友:
这两个电容还要起到辅助半桥的作用,你看下电路图,跑跑电流走向就知道了。

网友:
它的作用是:整流过来的电流波动比较大时,把波动一直稳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