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众成84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9-03-25):
众成845主板,量POWER-SW处5V电压正常,电源处3.3V正常,插假负载和侦断卡开机,发现侦断卡上灯全亮,CPU上各电压均为0或零点几!本人为新手,请各位大侠指点思路为谢!

网友:
急求大师指点儿啊

网友:
既然知道cpu的供电不正常,就去查cpu的供电部分,场管,电源IC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它们本身有没有损坏。

网友:
侦断卡上灯全亮???复位也亮吗???

网友:
场管好像没有工作,有个FP32DV,好像是个电源管理芯片,但是我找不到资料,手上也没有现成的IC可以来换。

网友:
所以来请高手指点!

网友:
急求FP32DV芯片资料,哪位有烦请传我一份,谢谢!QQ:1007101642或EMAIL:manager@zc-net.com.cn

网友:
复位亮.主板没有复位,CPU不会有供电,先不考虑CPU ,查IDE第一针,没有复位,南桥坏

网友:
先查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复位。我不知道IDE哪脚为1脚,从IDE接口的缺口方向看去,最近一最左一根针是0.05V,最右一根针的电压为1.78V,这是没有复位吗?如果没有复位,是否为南桥不良?请大师们帮忙确认,谢谢!

网友:
没人理我,自己顶帖,直到高手帮忙,呵呵,坐等!

网友:
不赞同8楼的意见,
不复位,首先要检查供电、时钟,先就去查IDE REST做什么?

另外LZ提供的 IC型号:FP32DV好像弄错了 ,在看看是不是其他什么型号?

网友:
回答12楼:
    芯片是这个型号,场块的控制脚是连到这个IC里面的!

网友:
明显板子对地短路,电源自动保护了,看看各主板各拱电有没有对地短路,用万用表的二级管档测!!!!

网友:
你的主板是不是不开机呀。如果不开机电源不输出那来的CPU供电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侦断卡所有指示灯都亮是电源保护了吗?我不懂,但我感觉着如果保护了,板子部份电源应该DOWN掉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还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