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三只脚的是什么东东?

楼主(2009-03-25):
这个东东应该是个
三极管
吧?
可是到处也找不到它的型号,请教大侠们。
能用什么型号的元件代换呢?

网友:
上面写的字是“037j”

网友:
这个是一个液晶驱动板给屏供电的好像,我烧了两块,一块烧的没反应了,一块烧的插上屏还能显示,就是不稳定。
不知道拿什么东西替代

网友:
谢谢3楼的朋友,
我说的这个东西是三只脚的,不是你说的那个

网友:
见过不过没见到坏过。。

网友:
LZ这、东西具体用在哪地方的?~如果像楼上说的屏供电的MOS管的话就可以在驱动板上找一个N沟道的就可以。``````不过看样子就是个MOS管,也像屏供电电路上用的。

网友:
就是一个乐华2025驱动板上的。

网友:
因为接错屏线,电源短路,烧坏两个了。

网友:
这个东西真的很稀有吗

网友:
,,,汗,,这东西多的是`。。。

网友:
有吖 在湿卡上有好多个这东东西!!

网友:
虽然它有3个脚,但是它是个二极管。二极管不一定都是两个脚的。主板上出现的这种三脚元器件大都是二极管。

网友:
谢谢啊,
能不能直接告诉我这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2009-04-25):
一个多月了,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网友:
一个多月了 你没有答案 是大家太笨没教好你?

网友:
楼上的斑竹,能不能直接告诉我呢?要是你知道的话

网友(2009-05-31):
谢谢各位了
经过参考类似的电路,最后确诊为一个场效应管。
其实是用了一个一个三只脚的小的场管,代替了一个8支脚的大的场管。
我已经拆了主板上的tpc8005换上了。

网友(2015-11-08):
找个引脚定义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