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 0175错误

楼主(2009-03-25):
我有个T23
笔记本
0175错误。解密狗也做了,光盘版的启动盘也刻好了,怎么还是解不了?说明一点把解密狗插在并口上,机器运转一切正常
笔记本

网友:
是不是解密狗的问题?

网友:
我是按照论坛上的方法做的。请问正确的制作方法是生么样的?

网友:
好象光盘板的不行啊,
还是直接用编程器吧

网友:
要重刷BOIS

网友:
哪位兄弟有T23码片的程序呢?

网友:
重刷下吧,也许就OK

网友:
可能是软件版本原因.这里有详细介绍你参考一下:
http://www.laptopsky.com/bbs/read.php?tid=69

网友:
请问下楼上几位,软驱怎么和笔记本连接呀,是用什么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