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55 时重启或加电0.35不显示

楼主(2009-03-25):
刚接一台联想E255机器,拿过来时开机显示正常,但有时轻轻扭曲主板电流会掉到0.35A不显示,有时会从0.35A重启!
于是加热南桥,结果加不上电,检查发现南桥RTC电路的32K时钟没起振(一边0.5V,一边0.1V)。准备在重植球在做南桥,
   但问题是还发现从电源小板1PIN输出的ADEN信号无电压(怀疑此信号是电源适配器的检测信号),由于没有小板的图纸,请问哪位同行是否知道啊!

好消息!结果出来了,今天加热CPU座故障彻底消失!
原因应该在于CPU座不稳定造成CPU工作异常而导致CPU-CORE保护或有时掉电!

网友:
轻轻扭曲掉电好像是北桥吧?

网友:
楼主好像走弯路了。还是确定扭曲什么部位掉电吧。现在先重置南桥。

网友:
重装南桥现在加电开机正常,现象依旧!
关键是在扭曲或按动时有3点疑问啊:
1.有时电流掉到0.5A左右会重启!
2.有时电流掉到0.3A左右无显示!无CPU电压,其它电压都正常!
3.有时掉电到0.03左右待机!
当掉到0.3A左右时,VCC-CORE(MAX 1907)芯片满足其工作的电源和使能,但无VREF,芯片没工作!
后把1907加焊现象无改变!怀疑CPU座存在虚焊的可能性!

网友:
没见过这个座子脱焊的  等会你看这返修吧! 或者压根就是CPU供电芯片没焊好  还有这个机器容易北桥出问题 但CPU座子脱焊  闻所未闻!

网友:
她那个板子不知道是打风扇螺丝的问题还是CPU座以前有人动过的,CPU座那块凸起变形的很厉害!
一开始就怀疑它有问题,但没敢做.

网友:
问下子LZ你是用什么加焊的啊,方法那里。一般本本CPU座子更换难,加焊也没有试过。

网友:
座子更换貌视难度大很多噢。

网友:
加热CPU座风险是很大,所以在操作之前应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1.往CPU座锡球内加入适当的助焊膏(先涂一些助焊膏在CPU座的一边,然后在把主板立起来,用热风枪200度慢慢加热,让助焊膏均匀流入整个CPU底座,切不可太多,不然会流到金属脚内)
2.在CPU座上贴上高温胶带,以免由于高温烘烤变形导致接触不良!
3.如CPU底座有金属支架需拆卸!
4.将CPU座放入BGA返修台,保持水平状态!
5.使用正确温度加热(有铅与无铅之分!)
6.当稳定到底目标温度时,用镊子轻轻拨动即可!